[FPGA] MIG实现Virtex6对DDR3的控制

楼主(2014-02-26):
论坛里有一些关于DDR3控制的帖子,但是好像都没有解决问题,也可能问题问的太宽泛,无法细致的解答。最近我也在研究FPGA对DDR3的控制问题,被那个对我来说很复杂的MIG给“吓到”了。

先陈述一下我的设计:V6对DDR3的控制,不需要FIFO,仅仅就是V6读DDR3,然后在通过同一条线写DDR3,看似很简单,我搞了好几天也没有头绪。

然后陈述一下我的困惑:

1、MIG生成的控制端口,除了用户控制的端口,还有其他的端口,如下图:

这些端口该作何理解,既然要例化IP,那这些端口不能被忽略吧?
2、端口中有好多时钟,如下图:

我看与手册UG406中的时钟信号名称不一样,可否解释一下?

以上就是我的问题,如果各位能够针对我的设计给出高屋建瓴的建立,让我醍醐灌顶,感激不尽啊。

网友A:
你要注意一下,手册中的端口名称是IPCORE的端口名称,而工具生成的例程中是一个完整的工程,IPCORE是例化在其中的,你不能把封装以后的工程中的端口去对照文档里看,你说不明白的那些端口的意义,那就从顶层往下追信号,看最终连接到MIG核的哪个端口,再去文档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注意一下,手册中的端口名称是IPCORE的端口名称,而工具生成的例程中是一个完整的工程,IPCORE是例化在 ...

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