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 使用C2000 TZ模块时,常犯的错误

楼主(2014-02-26):
使用C2000 TZ模块时,常犯的错误,我已犯错了,不知道你会不会也犯错!

在设置PWM模块时,它的TB、DB、AQ、CMP、ET等,均不受EALLOW保护,所以TI的例程中也未用EALLLOW指令。

所以在编程时,如果加入TZ控制时,常常加入寄存器的初始化。

TZ及HR模块是受EALLOW保护的。必须加入EALLOW

楼主:
使用C2000 TZ模块时,常犯的错误

网友A:
很有用啊 以后会多多注意的

网友B:
楼主这是在用绳命来给大家做榜样啊

网友C:
很有用 楼主的话语太激昂了 哈哈

网友D:
谢谢楼主的经验介绍的

网友E:
其实我这么理解,那些影响整个系统协调的一般保护,其他一般不保护,如果不知道,管他保护不保护,先不执行EALLOW,发现不行了,再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