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是不是不能直接替换?

楼主(2014-02-26):
(无正文)

网友A:
编译能通过么?

网友B:
没明白  你看看提示的错误吧

网友C:
你这不是换头文件,是换官方提供的“库”文件。可能会因为版本差异,而不能工作的,找到这些差异并修改之就行了。

网友D:
没有错误提示么?

网友D:
头文件都是自己定义的

网友E:
应该是相对应的路径没有设置好吧?不知能否正确通过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