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程序跑飞问题

楼主(2014-02-26):
新做的2812板子,运行最简单的程序,程序在别的2812板子上能够正常运行。在这块板子上却无法运行,在RAM中调试时单步运行(F8)可以,直接运行RUN却每次都跑飞,请教各位大侠,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看看你的外部选择引脚等有没有问题  比如时钟使能   MP/MC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外部选择引脚等有没有问题  比如时钟使能   MP/MC等

顶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