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一体接收头疑问

楼主(2014-02-26):
一般脉冲型红外一体接收头在接收到38KHz载波后(并没有加调制信号),在其数据引脚上的电平有什么变化?

网友A:
如果只有载波则输出引脚无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有载波则输出引脚无变化。

那怎么才能让输出引脚有变化呢?调制信号该怎么加?这样加了以后,输出脚有什么变化?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才能让输出引脚有变化呢?调制信号该怎么加?这样加了以后,输出脚有什么变化?谢谢。 ...

当然要有变化的基带信号,基带信号不变则解调后的输出不变,二者是对应的。
至于如何加调制,不同电路有不同办法,要看你的具体设计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有变化的基带信号,基带信号不变则解调后的输出不变,二者是对应的。
至于如何加调制,不同电路有 ...

我现在想用单片机产生38KHz 的 PWM 载波 信号,占空比为 1 : 1 ,通过红外发射管发出去。接收部分使用的一体化接收头,刚才提到了,不加调制信号的话,接收管数据端口是没有电平变化的,我现在想让发射管 发射 38KHz 红外的情况下,同时可以使接收管检测到。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没有这样设计的,你自己看看电视机遥控器的发射管驱动波形,就清楚了。
一个是38KHz的驱动波形(省电),另外一个是01编码的波形(调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用单片机产生38KHz 的 PWM 载波 信号,占空比为 1 : 1 ,通过红外发射管发出去。接收部分使用的 ...

举个例子,比如你要把A单片机的串口信号作为信号波调制到38K发送出去,然后用那种3端引脚专门用来接收38K红外的来接收,然后传给B单片机,这是可行的,我做过。
A单片机产生38K方波作为载波,同时产生波特率比较低的串口信号,将载波和信号波用与非门合成就变成调制波了,然后驱动红外发射管发射出去。接收端的红外接收管输出电平就会随着你发射端的信号波的高低电平而改变。
这个方法亲测可用,可以用来传输串口信号,但是波特率要低一点,毕竟载波只有38K。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举个例子,比如你要把A单片机的串口信号作为信号波调制到38K发送出去,然后用那种3端引脚专门用来接收38K ...

如果电平反了,就用非门取反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用单片机产生38KHz 的 PWM 载波 信号,占空比为 1 : 1 ,通过红外发射管发出去。接收部分使用的 ...

建议你去看看红外遥控器方面的资料。

网友D:
老大,只有38KHZ信号的话是低电平好不?:lol

网友E:
没有收到38K载波是高电平,收到当然是低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只有38KHZ信号的话是低电平好不?

我测了一下,持续低电平很短的时间,再变成高电平。能不能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收到38K载波是高电平,收到当然是低电平了.

我测了一下,持续低电平很短的时间,再变成高电平。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F:
载波信号收到应是高电平,0调制信号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载波信号收到应是高电平,0调制信号为低电平!

意思是载波信号相对于发射端来说是  发送的是 高电平,而接收端接收到的是  低电平,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测了一下,持续低电平很短的时间,再变成高电平。能不能解释一下?

脉冲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脉冲型

那这个持续低电平的时间呢?这么说的话,里面应该有个电容、电感之类的器件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持续低电平的时间呢?这么说的话,里面应该有个电容、电感之类的器件吧。 ...

传送协议一般都是毫秒级的,远小于持续时间.

网友G:
用示波器最直观的,也更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