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机械手的使用难点

楼主(2014-02-27):
目前市面上应用于工厂企业的各种类型,形态的机械手非常多,其中取件用的产品占据最大的比重。在压铸机,注塑机等高速制造设备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发现其实目前最制约推广普及的就是机械手运作的编程。一般的操机师傅文化水平不高,而每一种产品又需要不同的取件行程,方式 ,这都要求有一种方便使用灵活编程的具备学习**功能的设备及模式。这也是目前我们在研究的一个方向,在这简单的提出来是希望也能认识一些同好的朋友。

楼主: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在挖掘机上应用一种仿人手的操作方式。现在的挖掘机在工作中,工人是靠操纵杆来控制,不直观,需要培训,如果能够做出一套实时识别采集记录人的手势动作,并通过工程机械予以还原,则将具备非常高的灵活便捷性,任何人稍微培训一下就可以使用。这一套装置从技术上来说并不是不可以实现的。

网友A:
就是把挖掘机的液压操控方式从机械操控转成电传操控,想做得和机械操控一样可靠,则制造成本和维护成本会上升很多,但可以降低操作难度,比如现在的战斗机,基本完成从机械拉杆到电传操控的转变,有些豪车上也部分使用电传操控。

楼主:
:lol研究一下廉价实用简单可靠的民用版本,没必要做到战斗机那样的复杂度,那个贵是必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研究一下廉价实用简单可靠的民用版本,没必要做到战斗机那样的复杂度,那个贵是必然的。 ...

“廉价实用简单可靠的民用版本”最常见的就是电动自行车的磁控调速把手,是真的便宜。

网友B(2014-05-04):
我已经做出体感控制的DEMO了,有演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E5OTM1Mzk2.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在挖掘机上应用一种仿人手的操作方式。现在的挖掘机在工作中,工人是靠操纵杆来控制,不 ...

我个人认为,意义不大。

1.这个实时模仿人手的装置技术上不算难度太高,但问题是挖掘机在挖土工作时,最节能的方式是转到一个角度保持不动来来进行挖掘作业,人手很难保持左右不动,这样反而让操作人员非常紧张。

2.从安全角度来看也不安全,假如一只苍蝇飞进了驾驶室,惨案的主角估计不只是苍蝇。现有的操作模式是人手一松,所有的动作都停止,这样是最安全的。

------------
挖掘机并不是没有改进的空间,重复动作的自学习是可以提高挖掘效率降低人工投入的。

例 :

    一条等宽等深的沟,可以利用GPS进行方向定位,另进行2D激光扫描确认挖掘的深度,不断重复挖土动作来实现自动化作业。
    第一个动作可以人工来完成,然后根据前面的人工示范进行重复。

网友D(2015-07-28):
现在机械手 都引用到挖土机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做出体感控制的DEMO了,有演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E5OTM1Mzk2.html ...

为啥不用无线信号传输呢,有线感觉稍微有些凌乱了。。

网友F(2017-02-27):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做出体感控制的DEMO了,有演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E5OTM1Mzk2.html ...

这个不错。现在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