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超频到180M后串口发送不正确(已解决)

楼主:
本来是150MHz,但是我的tlc5510用的是12MHz,听学长说这个(MCU主频和AD的频率没有构成整数比关系)可能是造成我采集到的图像有很多噪点的原因,于是想把K60超频到180MHz,但是超频后上位机就不能正常工作了,不知大家知不知道原因?还有,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图像中的噪点呢?我使用的是sony ccd

相关下载

网友A(2014-02-27):
你好,楼主!
MCU 超频后,就不一定能保证时钟频率工作是稳定的,既然你想MCU主频与AD的频率成整数比关系,有没有考虑过适当降一下主频呢!

网友B:
主频调整后,当然也要调整通信模块的配置了,不然通信的频点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MCU 超频后,就不一定能保证时钟频率工作是稳定的,既然你想MCU主频与AD的频率成整数比关系, ...

有的,本来想写一个用120M的,后来同学给我给了一个180M的程序,就想着直接拿过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频调整后,当然也要调整通信模块的配置了,不然通信的频点不匹配。

这个我当然有考虑过,但是Uart的波特率也是根据主频换算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当然有考虑过,但是Uart的波特率也是根据主频换算的呀。

那楼主可以直接用示波器测下串口线上波形。
看逻辑、波特率是否与你理论配置相同。

网友D: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尚未解决,请继续在帖子中讨论。

如果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请参考以下结贴方法:
1、首先在网页的右侧有“我要结贴”,点击进入,界面如下所示:
2、在分数处给分,把相应的分给掉。可以给一个人,也可以给多个人。
3、点击左上角的结贴给分。
这样就把一个贴给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楼主可以直接用示波器测下串口线上波形。
看逻辑、波特率是否与你理论配置相同。 ...

我基本确定就是串口速率的问题。因为只要我把主频改回150M之后,串口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尚未解决,请继续在帖子中讨论。

谢谢你,如果问题解决了我会结贴的。
在这个论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基本确定就是串口速率的问题。因为只要我把主频改回150M之后,串口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

那就需要你根据uart时钟源及相关分频系数一步步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需要你根据uart时钟源及相关分频系数一步步查了。

恩, 了解。这一阵子都在忙别的事情。谢谢你。我会仔细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