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Designer6设置修改线路重新铺铜问题

楼主(2014-02-27):
大师们!我用AltiumDesigner6已经设计好PCB,铜也全部铺好了,但是我要再做修改,想在某个地方加一孔,打就是这个网络孔就不能和先前铺好的铜自动分开,板还提示了错误!请大家指教呀,图片图片图片图片

网友A:
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建议可以先隐藏敷铜,摆好过孔在显示敷铜。

楼主:
摆好孔后,重新显示敷铜,孔和铜间不能自动形成间距,显示错误的

网友B(2014-05-27):
我用的的AD10,在Tool菜单下有个polygon,在它的子菜单下有Repour All Polygon,这个可以实现重新铺铜

网友A:
双击敷铜刷新一下。

网友C:
双击敷铜,点确定后会自动让开

网友D:
是的。。双击敷铜区域选择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上全是正解!

网友F(2019-05-25):
引用 网友D:
是的。。双击敷铜区域选择更新就可以了

您好如果我想在铺铜上面修改走线该怎么修改呢?直接布线的话布不了,画不出来那个线,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