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给看下这个问题,~~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电路,是运放接成电压跟随器然后输入一个比较器,然后由比较器的输出接一个单稳态触发器,最后单稳态的输出接到一个H桥驱动芯片上。
单稳态是上升沿触发的,在没有上升沿触发的时候应该输出高电平啊,但是才测试中经常一上电就是输出低,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输出是上升一点还没到5V就被拉下来了,而且即使上电后供电正常输出也是低电平(如图所示)。奇怪的地方是!运放->比较器->单稳态触发器->驱动芯片这条线上,我摘到任意一个芯片,单稳态输出就正常了。。。。都接上就不正常,但是我测了,电路中没有短路的地方,除了单稳态其他芯片供电输出等也都正常啊。。。。这几个芯片都是用一个5V供电的,驱动芯片是15V供电,5V和15V两个地是接在一起的,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求指导啊。。。。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2014-02-27):
楼主先上电路图再说

网友B:
有点像驱动电流不够,5V的电源负载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滤波。

每个芯片的供电脚都加了0,1μF的滤波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上电路图再说

单位的机器拷不出来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驱动电流不够,5V的电源负载电流多大?

5V用的可调直流电源,限流设定的1A,15V设定的限流2A

网友D:
小鸟快跑

楼主:
现在分开上电发现,是15V一上电,导致输出出错的,还是没找到根本原因和具体的办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15V倒灌了吧?

网友E:
说明设计存在问题,要有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