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单片机

楼主(2014-02-27):
请大神们帮忙推荐一款MCU,价格1到1.5,有一路AD,6个IO接口(包括AD),抗干扰性强一些的,产量比较大,担心出问题.

网友A:
推荐  现代的MC96F8208  20SOP

网友B:
推荐STC15W201S-35I-SOP16的,1.5,Flash 1K,Eeprom 4k ,高精度内部时钟,不需要接外部晶振,不需要接外部复位,  I/O 14个,宽电压范围2.4V-5.5V,一个比较器可以做1路AD,带一个高速串口,抗干扰能力是STC单片机中最强的,还可以自定义加密,ID加密,保密性比较强

网友C:
可以选我的试试,我们的1801是以PIC683为基准开发的,在抗干扰,资源上有较强优势,可以去我们网站了解下

网友D:
CSU8RF3111-SOP/DIP8  3路12位AD, FLASH,
3112-sop14

网友E:
推荐松翰的2711a,5+1路12位AD,sop14/SSOP16,抗干扰好,大量使用未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STC15W201S-35I-SOP16的,1.5,Flash 1K,Eeprom 4k ,高精度内部时钟,不需要接外部晶振,不需要接外部 ...

目前正是在考虑这个,正在学习比较器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松翰的2711a,5+1路12位AD,sop14/SSOP16,抗干扰好,大量使用未发现问题。

你好,感谢您的回复。价格方面怎么样?有没有代理商的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松翰的2711a,5+1路12位AD,sop14/SSOP16,抗干扰好,大量使用未发现问题。

请问这个需要外接晶振吗?是否可以使用内部晶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需要外接晶振吗?是否可以使用内部晶振?

内部有16M的RC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您的回复。价格方面怎么样?有没有代理商的联系方式?

有一级代理商,可以加我QQ聊,277 900 801

网友F:
STM8也行的。

网友G(2014-04-18):
用松翰林的2711吧不到一块钱左右就有了还可以 为你免费开发

网友H(2014-10-18):
推荐上海晟矽微电子股份的几款ad型的mcu。。都可以满足你。。。抗干扰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