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外壳和电路板的连接

楼主(2014-02-27):
他这句话说的对吗
假如不加电阻和电容岂不是电流更不能流过去

网友A:
个人想法
第一句:“将影响外壳的噪声消除,不影响信号地”。也可以解决为 把外壳屏蔽线上的共模噪声滤除,用0.01uf电容的通高频(也有用1000pF电容的) 相当于消除屏蔽线上的高频共模电压,同时也可以减少EMI
第二句:即没有用0欧电阻,或者是直接接起来,起的效果。
1M的电阻作用是泄放USB外壳上的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想法
第一句:“将影响外壳的噪声消除,不影响信号地”。也可以解决为 把外壳屏蔽线上的共模噪声滤除, ...

言之有理   我突然想到 有些电路板的地和机器的外壳大地 也是这么连接的 通过一个小电容和一个大电阻 是不是也是用于同样的目的      防止机器外壳放静电的作用

网友B(2021-12-20):
这个0.01UF电容的耐压一般取值有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