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有没有合适的ST MCU型号?

楼主(2014-02-27):
我的要求是:
1、低功耗   休眠1ua以下,运行时1ma以下(主频不用很高,百khz即可)
2、带液晶驱动    至少23段
3、价格在2元以内,绑定片也可以,有量
4、最好用两节1.5v纽扣电池供电,3节也可以接受,但是要保证液晶显示不因电源下降受影响(不用采取额外的稳压措施)

网友A:
价格好像满足不了其他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好像满足不了其他的还行。

裸片价格应该不会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裸片价格应该不会高吧?

ST出裸片么,多少量才会出呢。

网友A:
我现在在用STM8L152,感觉还行。

网友B:
这价格,这要求太离谱了!

网友B:
估计ST的找不到

网友C:
这价格太低了

网友D:
2元以内,现在应该很难找到这样的芯片了吧

网友E:
在ST应该很难找到这么便宜的片子,去新塘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ST应该很难找到这么便宜的片子,去新塘看看

新塘应该会有这么便宜的片子

网友G:
这个选型很难

网友H:
STM8L101,量大可以用出DIES,价格有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M8L101,量大可以用出DIES,价格有希望。

L代表低电压还是低功耗?dies指掩模吗?

网友I:
看看合泰的吧。或者定制mcu

网友J:
STM8L152?好像达不到这么低的功耗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L代表低电压还是低功耗?dies指掩模吗?

L即代表低功耗也代表底电压,DIES 指 MCU里面的那个核,从晶圆(wafe)切割下来的。在ST下MCU的订单,wafe通常使用DIES来表示的,比如你需要STM8L151G4x的wafe,正确的Device order是STM8L1526DIE,32K Flash以下所有型号都是这个DIES,这也是为什么16K的MCU,可以用出32K Flash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L即代表低功耗也代表底电压,DIES 指 MCU里面的那个核,从晶圆(wafe)切割下来的。在ST下MCU的订单,wafe ...

这么说它不是掩膜,其实是FLASH的绑定片,装到板上后还可以反复烧写?

楼主:
定DIES一次至少要多少量?

网友H:
是的,要看型号,我接触到的8L的Wafe是5盘一个包装,至少50K。
另外,我现在知道的:
1、不是所有的型号都支持dies销售,需要具体去问;
2、Wafe卖出后,不可退;
3、好像有个损耗补偿,ST的没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