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 USB device mode 无法识别

楼主(2014-02-27):
STM32F205使用官网USB固件库device only mode,硬件没有连接VBUS、ID,只连接了DP、DM,PC检测不到USB,软件中已经注释了VBUS_SENSING_ENABLED,调试查看寄存器中相应位确实被置1了,不知道还有哪里需要设置的?
STM32F2xx参考手册中有如下描述:
The VBUS pin can be freed by disabling the VBUS sensing option. This is done by setting the
NOVBUSSENS bit in the OTG_FS_GCCFG register. In this case the VBUS is considered
internally to be always at VBUS valid level (5 V).
USB固件版本如下:
******************************************************************************
  * @file    usb_core.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2.1.0
  * @date    19-March-2012
  * @brief   USB-OTG Core Layer
  ******************************************************************************

网友A(2014-04-10):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能否交流一下?qq:398901502

网友B:
插入usb,pc没有声音,没有发现无法识别的设备.是硬件问题.d+上拉电阻有问题...有的是外部上啦.有的是usb phy内部上拉

网友C:
量一下D+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