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转DC电源频率问题

楼主(2014-02-27):
开关电源都会提到频率问题,不知道说这个频率有什么用处,频率大了好还是小了好。一般的开关电源频率是多少。

据我了解,开关电源的原理就是用一个固定频率的PWM波形来控制MOS管的通断,通过改变占空比从而来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当然外接的二极管和电感就是典型的BUCK电路的部件。

另外这个频率如果太低人就可以听见噪声,并且输出纹波脉动也大,如果频率太高的话MOS管开关损耗就会越大,会发热厉害。浪费能源。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一般DC-DC电源管理IC的频率都是可调的,其实频率对MOS管损耗的影响的考虑不是第一位;
如果你的产品规格书定下来了,变压器的最大体积也就基本定了,那么你的最低工作频率就固定了;
就看你选什么样的磁芯材质,不同的频率对应不同的磁芯材质,主要是考虑磁芯损耗;
这步完了就给你固定出了一个频率段了。
在这个频率段内你怎么选固定点频率,先折中下磁芯损耗和开关损耗,在看你的客户使用在什么环境,如果后面有数据传输等通信类的电路,那你就要考虑下你选的频率会不会干扰到他的通信质量。
行业内也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网友B:
效率,体积,EMI,成本都和频率有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率,体积,EMI,成本都和频率有点关系

体积和频率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频率大效率低,发热大,就不得已把体积做大。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体积和频率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频率大效率低,发热大,就不得已把体积做大。是不是这个原因。 ...

频率和变压器体积有关系,频率高了,变压器损耗减少,开关管损耗增大,通常情况下,频率低一点,效率反而会高一点,有时候要考虑开关管和变压器的温度问题,所以就需要提高或降低频率,比如我做的12至60V转12V 5A的电源,为了降低MOS的温度,我把频率降到30K,满载只需要一个3*3cm的小散热片就可以了,开关损耗,铁损和铜损,这几项要均衡起来才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频率和变压器体积有关系,频率高了,变压器损耗减少,开关管损耗增大,通常情况下,频率低一点,效率反而 ...

输入电压500V DC 输出 0 -  500V 的可调,0-100A ,的开关电源能做到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压500V DC 输出 0 -  500V 的可调,0-100A ,的开关电源能做到不?

功率太大,做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压500V DC 输出 0 -  500V 的可调,0-100A ,的开关电源能做到不?

找不亦心,他能做,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E:
输入电压500V DC 输出 0 -  500V 的可调,0-100A ,的开关电源能做到不?
这个也能做,那就真是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输入电压500V DC 输出 0 -  500V 的可调,0-100A ,的开关电源能做到不?
这个也能做,那就真是牛啊! ...

难道真的做不了?大神出来说句话,我不信你们做不了

网友F:
这个是可以做的,用三相电源。事实上,我们正在研发这样一种产品,

网友G:
EMC的传导测试的起始频率为150kHz,开关频率大于150kHz,电源输入滤波设计还有测试传导测试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可以做的,用三相电源。事实上,我们正在研发这样一种产品,

你这个电源做出来有市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不亦心,他能做,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L:sleepy:
我菜鸟一枚,这种电源,你拿枪逼着我,我也搞不出来。。。

网友H(2016-01-04):
有那个大侠知道DC/DC变换里面的频率调节原理呢?里面的单次定时器是什么原理?

网友I:
不看不知道,一看原来电源界里还有几个水深的潜伏着了come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