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力二极管

楼主(2014-02-27):
为什么我找到的单个电力二极管模块的VRRM不如集成多个二极管模块或者整流二极管模块?
求推荐一些VRRM约为1800V左右的二极管

网友A:
木用过,
高压硅堆不能用吗,体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用过,
高压硅堆不能用吗,体积太大?

这个已经搞定了,现在有个新问题了,需要RC阻容吸收器,并联到继电器触点(注意不是驱动线圈)上,继电器通电电流一般在40A左右,电压450V以下,求推荐可用的型号,或者自己配RC也行,但是想知道RC值怎么选,求大神指点: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