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lightning接口插拔过程中触点存在短路的疑问!

楼主(2014-02-27):
如题:苹果lightning接口插拔过程中触点存在短路的疑问!
线上面有芯片和手机做通信识别,那芯片就必须要供电,在插入过程中有短路,手机内部的的接口就不能先对外供电,只能先检测有接口才能供电,这个容易实现,但是有一点是拔掉的过程中应该还是会短路,手机怎么能及时的把电源关断,使之不受触点短路影响呢?
具体介绍如 《苹果最新 Lightning(闪电) 接口深度介绍》 (不好意思,没有链接权限)其中提出“顶部的这种圆角设计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在插进去的时候,首先会”擦过”8个信号触点,有清理这些信号触点上污垢和氧化物的功能。而且插槽内部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只有一侧有触点,这样实际上可以降低插槽的高度。”实际测试在插入过程中确实是短路的。

网友A:
短路就短路,有短路保护的。那个3.3V一直对外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就短路,有短路保护的。那个3.3V一直对外供电。

短路保护一般速度不是很快而且还会对电源的功耗,其他电路电源多少会造成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