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板子232通信,电源怎么处理最合理

楼主(2014-02-27):
原本公司的一块板子(暂且叫A板),使用的是51单片机,通过MAX232这个芯片与PC机串口或者工控PLC的串口进行通信,现在因为项目要求,需要自己开发一个新板子(暂且叫B板),此板子的功能是代替PC机串口或者工控PLC的串口,用B板和A板通信,那么B板自然要带一个MAX232,这样通信时与A板的电平才能匹配,那么两个板子的电源采取何种方式好,1:共电源,2:共地,3:还是可以不共电源,也不公地,完全隔离开, 需要说明的是通信距离很近,不超过2米

网友A:
实验室产品:共地
工程产品:隔离

网友B:
完全隔离更可靠些。

网友C:
隔离可靠性最好。不隔离做测试的话就共地。

网友D:
电磁环境好且距离很近时可以共地、共电源。

网友E:
用隔离模块吧,小心烧工控机。

网友F:
成本允许的话建议隔离

网友G:
隔离最安全 不过考虑距离,一般测试的话 直接供地直连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