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ini54LAN仿真出错,请高手指导!!

楼主(2014-02-27):
出错概率较大,但也有好用的时候。

出错概率较大,但也有好用的时候。

上述错误信息不是每次都出现,出现的概率较大。麻烦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A:
不用想,不用问,检查你的供电和晶振吧,有哪里没焊牢,出现这种错误,你上原理图,或者把涉及到下载的地方检查一遍

网友A:
你传个工程包上来,看看你的配置

楼主:
代码是例程中的代码,关闭了wdt,同时使用外部晶振32768,麻烦高手看看。
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个别函数调用顺序出错,导致个别寄存器不可写。结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个别函数调用顺序出错,导致个别寄存器不可写。结贴!!

晕,原来是软件问题。。。

网友B:
软件问题?具体哪里问题?

网友C:
如果不是你接线太长,驱动,固件版本太旧。经常是自己把时钟脚 切断了或者把SWD脚 切断了。有自杀行为。

网友A:
我大概看了看,是不是因为看门狗的操作呀,对于看门狗的配置,最好都解锁,不要用库函数,用寄存器,有时候你没法看库里面还操作课哪些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看了看,是不是因为看门狗的操作呀,对于看门狗的配置,最好都解锁,不要用库函数,用寄存器,有时候 ...

不是开门狗,具体那句忘记了。反正是函数前后调用顺序有误。
话说该芯片的库有时也会导致该问题。

谢谢以上各位的热心指教。

网友:
飘过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