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输出的PWM

楼主(2014-02-27):
我现在想实现的是25KHZ到32KHZ的频率不断扫描,精度是100HZ(就是说现在是25KHZ,我希望下个频率是25.1KHZ),就是想用STC的两路PWM合成(一路是调节整数部分,一路是调节小数部分),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是不是需要外挂什么样的芯片,外挂的芯片价格能不能控制在3块钱以内,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最大误差约40Hz
不用额外的外围芯片

楼主:
能告诉一下怎么实现的吗?我只用一路的时候实测都大于2KHZ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最大误差约40Hz
不用额外的外围芯片

大神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A:
PCA工作在单周期模式,源为MCU时钟,选 35MHz,合成32KHz是1094t,误差几个Hz;31.9KHz是1097t,误差几个Hz.....
因为时间常数有单数,输出高低电平定时不一样。可以开通PCA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这个操作比较考你的功夫。

楼主:
我是要频率一直在扫描,不是简单的输出波,我要的是25到32KHZ不断变,是25.1,25.2,25.3慢慢的到32KHZ,我的意思是说微调,微调的精度是100HZ,就是每100HZ的加,用一路是达不到要求的,如果用两路PWM合成一路不知道行不行,一个整数一个小数部分是微调.

网友B:
微调频率时,占空比可以跟着有点变化不?可以的话,那没有问题

楼主:
可以变化,频率变了跟占空比有关系的吗?能说一下怎么做吗?你的思路是用一路PWM输出来做还是两路合成一路来做?

网友A:
一路就行了,取高速输出模式,比如1094t,输出高电平547t,翻转,输出低电平547t,再翻转,不需要修改定时系数。单数时麻烦点,比如1097t,输出高549t,翻转,修改定时,输出低548t,翻转,修改定时......
仔细看PDF中的例子,还是比较容易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