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级联问题

楼主(2014-02-27):
两片74hc595分别连接数码管个、十位段选,
在进行数据处理时,个显位数码管A笔段不能示,十位A笔段就能显示,是什么原因的呢??
void out595(void)
{
               RCK=0;
               _nop_();
                _nop_();
               RCK=1;
                _nop_();
                _nop_();
                RCK=0;
                G_595=0;
}

void sendbyte(uchar byte)
{
     uchar num,c;
     num=tab[byte];
     for(c=0;c<8;c++)
     {
         CLK=0;
         DAT=num&0x80;
         CLK=1;
         num=num<<1;
     }
}
级联是 :连接十位数码管74HC595  9脚--》连接个位数码管74HC595  14脚

请各位指点指点啊

网友A:
请查看图片  希望能够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合作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