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29-disco的sdram的boot问题,请问香水城该怎么去解决?

楼主(2014-02-27):
我现在在keil做一个实验,由于实验的采集数据量比较大,因此片内的内存可能不够,因此我需要像arm9和arm11那样,将程序的数据放置到sdram中去运行,我看到system_stm32f4xx.c里面已经有相关的sdram启动选项了,但是当我利用了这个SystemInit_ExtMemCtl()这个函数过程,在keil中也把相关的参数设置好了之后,程序却没有办法运行起来。
所以我希望香水版主能够帮帮我,告诉我如何才能将程序放置到sdram中去运行!

楼主:
论坛里面有stm32f429-disco的xd们已经不少了吧!难道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或者是我哪里没做对?ST这次是刚刚出带SDRAM的控制器的处理器,应该配置相关的从sdram中启动的例程啊,还是还是清一色的利用到了片内的内存进行数据和栈的存放。这点做的很不好!

网友A:
大家伙刚刚收到,估计也正在熟悉过程中吧。

楼主:
我是年前在e络盟上面买的。其实就是冲着它的SDRAM控制器才买的!结果看了下例程全部都还是将数据,栈,堆存放到片内的内存,最多用到了SDRAM用以存放数据,但是我希望能够将data段 bss段,栈,堆全部都放在sdram上,或者全部内容都放在sdram上运行!希望大家能够帮帮我或者给告诉我该怎么去做!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论坛的这么多xd们没有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吗?

网友B:
帮你顶一个,我也在想办法让程序能够在SDRAM仿真,要不然这么大的sdram只放些数据就有点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顶一个,我也在想办法让程序能够在SDRAM仿真,要不然这么大的sdram只放些数据就有点太浪费了。 ...

你可以在stm32f429 sdram上运行吗?我好像不行。我看了下国外的emcraft sdram的也好像不是在sdram跑的

网友B:
目前还没能在SDRAM上跑成功,还在想办法中。现在想确定的是stm32f429到底能不能在sdram中跑程序,有没有人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没能在SDRAM上跑成功,还在想办法中。现在想确定的是stm32f429到底能不能在sdram中跑程序,有没有人 ...

应该是可以的,只要带sdram控制器。就ok!实在不行过段时间我自己写一个。做个搬移就行。另外自己重设计一下汇编启动文件: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