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T调试问题

楼主(2014-02-27):
用PIKIT3调试,目标板给电之后一切正常,擦除芯片也没有问题,
点擦除后
Erasing...
Erase device complete
成功了。

但是当写入程序时会出现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0000000 Expected Value: 000000b5 Received Value: 00000000
Programming failed
程序无法写入,
但是当我给目标板断电,用PICKIT3供电调试时,不管是写程序,还是调试都是正常的,这是什么原因呀,那位大神给解答一下呀。因为要调试的一些功能要求调试的时候目标板必须供电,用PICKIT3供电无法实现,现在很麻烦。

网友A:
1、你使用外部供电时,可以用KIT3读取一下VCC电压看看是多少?
2、你使用KIT3自供电,然后把程序下载到芯片中,然后拔掉KIT3,用外部供电试试程序能否正确运行。

楼主:
KIT3读取外部电压是5.04,用KIT3自供电吧程序下载到芯片中,拔掉KIT3,用外部供电程序能正确运行,但是现在有好几个功能我需要在线调试,如果只是吧程序下载下去然后看运行的话太慢了

网友A:
你是否确定你的外部电源是隔离的?

那种RC降压供电的方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确定你的外部电源是隔离的?

那种RC降压供电的方式不行。

我用的是DC/DC模块降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DC/DC模块降压,

可能你的DC-DC电路的EMC/EMI太差,干扰了KIT3的ICSP的通信,造成无法使用。

你可以把电路的外部供电改成稳压电源供电,然后连接KIT3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