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重启

楼主(2014-02-27):
220转24V 明纬开关电源,在有其它插头插拔的瞬间,
直流输出有输出尖峰。后面再接24转5,DC-DC开关电源,
那一瞬间也有尖峰,单片机直接用DC-DC输出的电源,会有单片机重启。
何解?

网友A:
马克之~ 在MCU的RESET脚放个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B:
加强系统去耦,另外注意PCB的布局、走线,这属于EMC设计不当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强系统去耦,另外注意PCB的布局、走线,这属于EMC设计不当所致。

pcb确实有问题。
单独的明纬开关电源,在插拔其它插座时,也有瞬间尖峰,我以为开关电源多有这毛病啊。
还有,就是周围有220V时,单片机会死机,外置看门狗可以将单片机重启,这个也是EMC不过关。
如何加强去耦呢?我的每个片子的电源脚都加有100nF电容。该怎么加强呢?

网友C:
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里,电源加,复位加 , 可能能够解决问题。
但是那是乱加。

得测量,分析。才是一个工程师该做的。用示波器量CPU周边相关引脚把,量程打大点,小心点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强系统去耦,另外注意PCB的布局、走线,这属于EMC设计不当所致。

一个壳子,里面有两块板子,上下叠放,上面是控制板,下面是220V驱动板,两块板中间大概6cm的间隔。
下面板子一共16路驱动,每一路电流大概在2A左右。220V电是控制板(在控制板另一边)
通过线(32根线)转接下去的,我想问您,这样是不是不太合理。如果必须放在一起,该怎么排?
不好意思,公司里没有人懂这些,我只能求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壳子,里面有两块板子,上下叠放,上面是控制板,下面是220V驱动板,两块板中间大概6cm的间隔。
下面 ...

这样是容易串扰,最好加光电隔离,电源各自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容易串扰,最好加光电隔离,电源各自独立。

我是moc3062驱动可控硅的,不过两个板子中间是电力转接线,32根(每根2A左右),
为了安装方便,还挺长的,窝在两块板中间。我想会不会因为这个电力线导致单片机死机。
苦于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moc3062驱动可控硅的,不过两个板子中间是电力转接线,32根(每根2A左右),
为了安装方便,还挺长的 ...

这个设计显然是非常不合理且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显然是非常不合理且危险的。

我也知道不合理啊,但是现实是必须控制和驱动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安全性指的是触电吗?
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个我特别注意了,220V与其它之间留有足够的间距。
还有指示灯,所以控制板在上面。
也想过直接在盒子侧面开孔,220V接线端子直接焊接在驱动板上,这样
就省去了中间的接线。但是对于外部接线来说,却又不方便。
在现有的条件下,怎么做才会好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显然是非常不合理且危险的。

像这种既有控制,又有驱动的板子,上下叠放的弊端在哪呢?

网友:
这样的设计受干扰太大了~不太合理
修改建议加电容,电源到mcu前加稳压,要是空间可以加屏蔽层隔离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这种既有控制,又有驱动的板子,上下叠放的弊端在哪呢?

可以上下叠放,但强电、弱电回路要分开,板间连线不能是强电而应该是弱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下叠放,但强电、弱电回路要分开,板间连线不能是强电而应该是弱电。 ...

嗯,谢谢啦,春阳大哥。

网友D:
单片机用DCDC电源本身就是问题。我是不太敢,至少在用1117隔一下;

网友E:
公司产品和你的类似,下层驱动板,上层主板。。。。 220v端子放主板上应该看着也不是很舒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