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四不像

楼主(2014-02-27):
遇到一个小东西,日本ALPS生产的,但是没有型号。
样子像电位器,大小也差不多。四方形,上面有个轴。
一边有2个脚,另一边有3个脚。
它的轴又能拧又能按。按下去的时候,在两个脚的那边,那两个脚能导通。
拧起来有一格一格的感觉,不像电位器那么平滑。而且无论怎么拧,3个脚的那边的3个脚都是互不导通的,也没有电阻变化,始终开路。
请问它是什么器件呢?
谢谢!

网友A:
带开关的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开关的编码器。

编码器?这么说那3个脚是输出脚?能给个原理图么?
谢谢!

网友B:
旋转编码开关,又叫数字电位器。
工作原理可按名字搜索。

网友C:
如5楼,我以前用过一次,带开关的编码器。

网友D:
典型应用,老显示器的"一键飞梭"

网友E:
又涨姿势了!

网友F:
带开关的编码器,一般汽车音响上调节音量和开关机的复合键,就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