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10 选中一根导线时,只显示当前层面高亮 隐藏其怎样设置

楼主(2014-02-27):
上图板子是双面的,在检查某根导线时,选择连接的铜皮,被选中的线会高亮显,是如何设置让它只高亮显示当前的层面,就是关闭其它不需要看的层面不要高亮显示出来,谢谢,折腾好久了,在百度上不知道该搜什么关键字问题,哪位设置过啊~~求助

网友A:
shift+S
或者L,打开板层管理暂时关闭其他你不需要的层。

网友B:
在单层情况下, 我感觉把其他层也显示出来, 这是个优点.

网友C(2014-04-07):
shift+s,然后数字键盘的‘-’,‘+’可以依次选择层。'{','}'这两个键可以调节高亮的亮度。我也是初学。

网友D:
shift+s,然后鼠标单击你需要显示的那一层

楼主(2015-02-07):
@frlop  @airwill  @河阳 问题没有解决的,时间长了,只能结贴给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