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Vivado时OpenTarget的一个报错。

楼主(2014-02-27):
想要用硬件调试(类似ISE的chipscope),流程是这样的:
1、综合之后,打开综合工程,在debug界面下,建立debug core,将想要查看的信号和驱动时钟加进去。
2、完成之后,点Implement Debug Core,相当于chipscope的插入。
3、完成之后,继续下边的implement流程,之后是生成bit文件。
4、之后,在硬件连接正常的情况下(用的是AC701的开发板),点Harware Manager里的Open Target,然后选择连接相应的硬件,到最后就报了这个错。但是,之后的使用却没什么异常。

请问,这个报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哪一步做错了,或者漏做了什么操作?

谢谢。:)

网友A:
就是chipscope没有加入。
我以前遇到该问题,重新走一遍就没问题了。

楼主:
可是,如果我不管它的话,在debug窗口中也能看到插入的信号,而且也能调试抓波形。。。

楼主:
不得不说,Vivado的界面还是不够友好的。。。包括一些编译error提示,也看得莫名其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如果我不管它的话,在debug窗口中也能看到插入的信号,而且也能调试抓波形。。。 ...

有时候会有类似的问题。VIVADO在不停进步。

网友B:
感谢您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