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 比较新的 ST 8位 MCU PCB 集成库

楼主(2014-02-27):
求 比较新的 ST 8位 MCU PCB 集成库。
和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的ST Microcontroller 8-Bit.IntLib 集成库类似的。
想找 STM8的库。

谢谢!

网友A:
官网有吧

网友B:
去官网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官网看看吧

谢谢大侠指点!

请问,您说的官网指的是ST官网,还是altium designer的官网?

网友C:
如果是软件库,当然是ST官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软件库,当然是ST官网了

谢谢大侠!

不是软件库,是layout库,画PCB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