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式送锡机的维修

楼主(2014-02-27):
淘宝买的,一个按钮烙铁调功率,另外一个按钮,说是定量送锡,其实是调节马达每次触发的工作时间.
才焊接了23个插座,就出问题了.表现为送锡灯不亮.马达不工作.换了双向可控硅mac97a8以后,可以工作了,但是停不下来.马达一直在转,原来是脚按下去才转几秒就自动停.
这个故障有人会修么?或者给个类似的参数电路

网友A:
你需要测绘出电路再贴图上来。

网友B:
三包期限内可以找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测绘出电路再贴图上来。

没法绘.元件很多是贴片的,丝印查不到.二极管也是.只能靠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法绘.元件很多是贴片的,丝印查不到.二极管也是.只能靠猜的.

不弄清电路结构是没法修的,只能做元件的一一对应代换,这个叫“瞎猫去碰死耗子”,能不能碰到,看你的RP。显然,这不是电子工程师该有的作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弄清电路结构是没法修的,只能做元件的一一对应代换,这个叫“瞎猫去碰死耗子”,能不能碰到,看你的RP ...

修好了,从可能的控制方式反推,因为板子原来的设计不合理,导致我走了弯路.元件靠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