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辐射发射超标

楼主(2014-02-27):
请问各位专家我有一台医疗设备EMC辐射发射超标A及要求40DB以下,我们的达到45DB,我们换过电源(内部都是用的开关电源)加有隔离变压器,机器内部有10个左右步进电机是否有影响?

网友A:
估计有影响, 步进电机运行和不运行时的 测试图一样吗。

楼主:
你好!测试图不一样,不供电就正常,通电就不正常

网友B:
对设备外壳进行屏蔽处理,设备输入输出线进行滤波,可能会下来

网友B:
辐射发射超标与产品的外壳有很大关系,主要原因为内部电路,通过线缆发射到了空间,对线缆进行隔离输出很好很多

网友A:
是宽频包络线,比较像是电源的辐射发射,如版主说的, 线缆的关系会比较大。可通过套磁环来诊断幅射源。
建议对相关的驱动信号进行滤波,如电机的驱动信号线,电源线。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由于内部电路较多,开关电源就有8个,我想问一下磁环不用绕几圈,直接套上有用吗?

网友A:
直接套上也行,只是效果会差些。
这么多开关电源,那很大可能就是开关电源幅射出来的。

楼主:
谢谢!我们前面检查谐波都过不了,后来换了明伟的SP级的,谐波过了,辐射发射就是过不了,里面有还有10个步进电机哦。

网友C:
几个问题:
1:换的电源单独测试RE能过吗?
2:电源装在系统上的时候接地接好了吗?
3:线缆是否还是当初RE测试通过时的电缆?

请思考一下。

网友D:
外壳屏蔽 接地一定要处理,从图上看应该是电源辐射出来的,不像信号,信号的频率没那么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试图

你这个是PEAK值图  限值是QP值,QP和PEAK相差大不大?

网友F:
电机的干扰很大的。
我这边的测试仪器,太靠近电机就测试很不稳定(弱信号测试)。现在测试线都加屏蔽电缆了

网友G(2014-10-05):
引用 网友F:
电机的干扰很大的。
我这边的测试仪器,太靠近电机就测试很不稳定(弱信号测试)。现在测试线都加屏蔽电缆 ...

有个产品,里面有打印机,现在将塑料外壳喷金属漆,打印机芯的排线套磁环,辐射依然超标,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请教
@mmuuss586

网友H:
电源和电机都有可能,需分开检测,注意测试电源时要带负载。

网友I:
当有许多可能的时候最好一个个排查,例如你觉得可能是电机引起的就先从电机供电的电源进行抑制测试排除。不然有些时候很难直观界定,可能是综合方面的解决才是最终的。

网友J:
根据超标的频点或频带,反推一下大概是哪里造成的,之后决定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K(2021-12-03):
1.宽频包络,像是电源的耦合过来的,注意外部的线缆与内部的开关电源之间的耦合;2.还是从线缆入手,在线缆出去前进行滤波处理,这种辐射通常是RF电流通过长导线或电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