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M2576产生-5V发热严重问题。

楼主(2014-02-27):
最近画了个板子,用LM2576产生负5V的电压,输入电压时16V左右,用的电路时LM2576datasheet中最简单的产生负电压的电路。问题是:接通电源时,输出时-5v,没有问题,但是芯片的温度却逐渐变高,直至过热保护了,(芯片用来产生正5V的电压时候是没有问题的。)看了数据手册上有这么一句话,LM2576在用作反相器时,是要求比较大的初始输入电流的,至少5A,时间不可以少于2ms,那么是否意味着这款芯片在电源输入时需要可以提供短暂的5A的电流,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发热问题?各位大神,求帮忙呀。。电路时就是这样的:

这是电路,稳压管是5823,会不会是因为没有软启动导致的呀,电感标错了,是100uh ... ... ...

这是电路,稳压管是5823,会不会是因为没有软启动导致的呀,电感标错了,是100uh ... ... ...

这是数据手册上的原话。在19页

这是数据手册上的原话。在19页

楼主:
新手,求各位给点意见呀

网友A:
100mH:L

类似这种问题,原理图上基本看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H

类似这种问题,原理图上基本看不出问题

100uh,标错了。。。感觉原理该没有问题呀,都可以输出-5V,但是就是会不正常的发热。

网友B:
输出的电容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电容太小了

找到问题了,还是因为启动电流的问题,电路无法提供这么大的启动电流,导致芯片会短路,所以发热

网友C:
这器件还可以这样使用啊,我从来没注意到。
我用-5V,还在用MC34063产生,但功率不会太大!300mA最大了!还要用直插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H

类似这种问题,原理图上基本看不出问题

为什么会结贴失败。。

网友D:
电感值不对会严重影响效率,造成芯片发热,楼主的重新计算一下电感值,换成正确的感值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E:
LM2576负压必须加缓启动电路 ,C取1uF / R取100K以上。

LM2596效果比LM2576好,但是以上时间常数,输出稳定时间约需要2s才能达到输出值。

输入电容加大,建议到1000uF,可以提高瞬态拉电流的能力。输出电容不易过大,否则启动电流会更大,建议不要超过470uF。

如果在输入端加一个比较,输入电压达到12V再使能ON/OFF,效果更好。启动电流更小。

不过LM25X6负压电路只能输出到700mA,实际用时不要超过500mA就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M2576负压必须加缓启动电路 ,C取1uF / R取100K以上。

LM2596效果比LM2576好,但是以上时间常数,输出稳 ...

顶,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2576负压必须加缓启动电路 ,C取1uF / R取100K以上。

LM2596效果比LM2576好,但是以上时间常数,输出稳 ...

照着数据手册加了缓启动带路,电感还是100uH,输入电容2200uf,输入100uf,电感发热严重,完全没有输出电压了,芯片业也发热严重.。难道真的是电感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2576负压必须加缓启动电路 ,C取1uF / R取100K以上。

LM2596效果比LM2576好,但是以上时间常数,输出稳 ...

对了,按理说,电感只要不是取小了,不是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么

网友G:
有结贴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了,按理说,电感只要不是取小了,不是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么

你这是启动问题,芯片没有启动起来,每次启动前 先保证输出电压全部被放干净,也是就是输出电压完全为0时才能再次上电,否则容易启动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启动问题,芯片没有启动起来,每次启动前 先保证输出电压全部被放干净,也是就是输出电压完全为0时 ...

没太明白您所说的,有-5V输出不是意味着芯片启动了么,只是芯片会越来越热,并且输出的电压也会逐渐变大.之后才不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启动问题,芯片没有启动起来,每次启动前 先保证输出电压全部被放干净,也是就是输出电压完全为0时 ...

对了,我用的是普通的0805的贴片电感,是不是需要用功率稍大的的大功率电感

网友H:
0805电感?
查过饱和最大电流吗?
饱和了,电感也就是相当于导线了。

网友E:
0805贴片电感不行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0805贴片电感不行差太多了

那该用什么电感?大功率的电感或者那种直插的电感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0805电感?
查过饱和最大电流吗?
饱和了,电感也就是相当于导线了。

哦,查了,饱和电流不是很大。难道压迫改用直插或者大功率的么

网友E:
工字电感 或者贴片功率电感

网友I:
启动电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