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释放问题

楼主(2014-02-27):
(无正文)

网友A:
先earse内层,再earse外层!

网友B:
释放遵循有内到外,只有vector存的是指针时才需要释放,其它不需要释放

网友C:
不需要释放,你里面的数据都是对象,会被自动释放,如果你里面放的是new出来的指针,才需要你手动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