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名变量问题

楼主(2014-02-27):
在两个同名变量的重叠的有效范围里,已经确定:
  如果局部变量n覆盖了另一个局部变量n,则被覆盖的局部变量n无法访问。
  如果局部变量n覆盖了全局变量n,则可以用“::”来访问被覆盖的全局变量n。
但不确定的是:
  如果全局变量n覆盖了局部变量n,则如果被覆盖的局部变量n能被访问,应如何访问?希望能用简单的例子代码为证。如果不能被访问,希望用权威教材上的话给出佐证。
  如果静态全局变量n覆盖了全局变量n,则如何?

网友A:
全局变量可以覆盖局部变量吗?

网友B:
哪来的覆盖。隐藏?
命名空间作用域和类作用域用qualified-id可以访问。其它就别指望了。

网友C:
楼主首先得清楚什么情况下为“覆盖”,全局变量不能“覆盖”局部变量。因为在局部变量的作用域内就是你说的第一种情况,局部变量“覆盖”了全局变量;而在局部变量作用域外,则可见的是全局变量。

网友D:
vb是局部变量屏蔽全局变量,但在你的fun1函数里的a是全局变量啊。所以虽然x的值是3,但你却返回的是fun1 = a;你这样改改试试。
Private Function fun1(a As Integer) As Integer
a = a + 1

fun1 = a

网友E:
谢谢分享的,我来参考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