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手机USB的D+和D-输出电平?

楼主(2014-02-27):
就是让手机的USB里的D+和D-输出某种电平,比如1.2V和2.6V,这个应该怎样实现?
无需任何通信协议,只要输出固定的电平。。

网友A:
不外接任何电路?

网友B:
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不了。

额,那两根线在数据通信时有电平变化的呀。OTG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提到USB。。

网友D:
不可能,数字信号,就是0,1的区别,要不你用PWM来RC滤波,但是还是受传输协议的影响,毕竟这个是定死了的.

网友E:
想都别想 根本不可能
带OTG的USB 也许还可以 ,把5V 转 1.2 2.4 .
但是你的手机带OTG?

网友F:
绝对不可能,USB接口是通讯接口,只能执行0和1(即高电平和低电平),电平数值不受任何程序控制,是电路限死的。

要想取得固定输出的电压信号,唯一办法是外接LDO或者电平转换电路,这还得取决于你的接口能否输出5V(OTG)。

网友G:
软件并不是万能的。不要以为通过编程你能做任何事情。
USB是数字电路,不是DAC,不能做到输出任意电平。

网友H:
不应该考虑USB口,考虑下音频输出,耳机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那两根线在数据通信时有电平变化的呀。OTG也不行吗?

那需要接上USB终端设备后才行,而且电平的变化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都别想 根本不可能
带OTG的USB 也许还可以 ,把5V 转 1.2 2.4 .
但是你的手机带OTG? ...

我的手机有OTG

网友I:
USB接口是不可能的。考虑音频输出吧。

网友J: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需要以下条件:USB接口信号线接口支持PWN功能输出,就是说,需要改底层,把USB接口的功能修改成普通的带PWN功能输出的就可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需要以下条件:USB接口信号线接口支持PWN功能输出,就是说,需要改底层,把USB接口的功能修改 ...

原来如此。这么说,光写.apk软件无法实现这个功能了?

网友J:
是的.简单点就是需要芯片级功能支持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