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只读问题

楼主(2014-02-27):
VC怎样让写完的txt文件只读不可再修改?

网友A:
给文件加上只读属性。不同的平台API不一样。

网友B:
文件访问权限是操作系统负责管理的,和文件本身没有关系
windows在这方面做得不咋样,听说win7的权限管理恶心的要死

此外,文件访问权限既然属于操作系统,自然要注意易用性
只要有权限就可以轻松修改,这才是操作系统

要保密的话,对数据本身加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