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返回问题

楼主(2014-02-27):
是这样的,在一个工程ProjectA里面,引用了一个类ClassA,在这个类ClassA里面,有一个函数Function,和向量vector,在函数Function执行时候,会在vector里面填数据。最后Function返回这个向量的大小。
    当函数Function运行完之后,就会发生错误,发生错误的地方在工程的appui1.h文件中: CWnd* pMainWnd = AfxGetMainWnd();
if (pMainWnd == NULL || !pMainWnd->IsFrameWnd())
return;
    想问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解决。

    还有就是,当类ClassA的函数Function运行完之后,往变量vector里面添加的数据,希望在工程ProjectA中的其它地方用到,这个怎么办啊?

网友A:
这样问问题是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答案的。

网友B:
LZ你也没有说明报错报的是什么错。。。错误代码?还是内存泄露?
还是如你语句里的:

CWnd* pMainWnd = AfxGetMainWnd();
if (pMainWnd == NULL || !pMainWnd->IsFrameWnd())
return;

你判断是在这里return了?

另外,vector是ClassA的成员么?那么数据只在对象内存在,你想在别的地方用,要么拷贝出来,要么全局对象,要么把它设置为静态成员。

网友C:
参照学习了啊,谢谢

网友D:
跟着参照学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