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KET通信问题

楼主(2014-02-27):
VC中我用SOCKET通信,只要客户端超过1分钟没有和服务器通信,服务器就会自动断开,这是什么情况,在哪里能设置时间长一点

网友A:
看看服务端,超过1分钟后,有没有把socket close掉

网友B:
目测:
楼主没有服务器的源码,楼主是客户端的编写者或维护者....

否则,有服务器源码,看下不就知道了?还在这口舌....

服务器应该有保活机制,应该是应用层的保活机制...

超时时间服务器一般会写到配置文件里面...

网友C:
楼主这种情况是不是在TCP协议之上还有其他的协议,可抓包看看,我之前遇到过TELNET协议没有做选项协商,客户端直接与服务器进行TCP连接,保持一分钟之后就被服务器断掉了,加上TELNET选项协商后能保持八个小时不断线

网友D:
这个是不是跟服务器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