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单片机+外部ADC的仿真

楼主(2014-02-27):
跪求用仿真软件(比如Proteus或者PSpice等)仿真的,用主控单片机+外部ADC实现AD转换的方案,最好能再给出这种方式下测量功耗的方法

楼主:
大神们给看看吧

网友A:
用什么主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主控芯片?

最好是用430的,因为我这个还要求低功耗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好是用430的,因为我这个还要求低功耗呢,谢谢

仿真时可以查看电流大小和时间,然后通过对一段时间的电流数据进行能耗分析。
采用不同的外部AD,不同的msp430芯片,以及不同的低功耗模式,等等,都会影响功耗。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方案对功耗进行计算预估。若要准确,还是要做出样品进行实际测量。
附一篇msp430能耗计算的**,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wenku.baidu.com/link?url=2wJkXpdWkPKnfexOUW7FS8ooj4N0jsCH7RREfnUATR7fCEfU1cbsg4jSWzk53hWKHiALcABH0yEOyC1BV8aWMLquOyYMseI6B3e5CcX_Hs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时可以查看电流大小和时间,然后通过对一段时间的电流数据进行能耗分析。
采用不同的外部AD,不同的ms ...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由于我时间上非常紧张,大神您以前如果做过这方面的话,可以给我发个仿真图和程序吗?跪谢了!!!

楼主:
不要沉啊,给个仿真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