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驱动数码管显示异常

楼主(2014-02-27):
突然想起之前直接用stm8的IO口驱动7段数码管:大多数字显示正常,部分数字会漏段显示,但是漏的段在其他数字能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碰过类似情况的吗?

网友A:
建议楼主把驱动数码管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估计是这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把驱动数码管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估计是这方面的问题。

不会吧。这个当时是就最小系统加数码管和蜂鸣器。应该驱动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