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2553结合pt100的温度采样温度

楼主(2014-02-27):
   使用P1.1作为“pt100温度检测经调理电路”转换后的电压检测通道。为什么P1.1会影响采样点(也就是调理电路输出电压点)电压?在23度室温时,通过查找pt100温度分度表,经计算调理电路应该输出0.31V的电压。不接P1.1时,电压检测是0.31V,可是我把P1.1接到输出点,再次用表量时,发现电压变为0.68V了。这是怎么回事???要是这样我可怎么得知温度值,检测回来的电压与理论值偏差也太大了。本来是20多度的,这样以检测直接到40多度了。

   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啦!
(实际电路中P1的2、3焊接在一块,用的是二线制)

网友A:
温度采集关键是精度的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采集关键是精度的调整的

  是啊,可是这采集回来的电压就不对,那么根据电压算得的电阻值就不对,电阻值对应错误,自然温度值也就错了。
我所遇到的问题是,不将调理电路接入单片机AD采集口,量取的电压值和理论值是吻合的。 接入到单片机AD采集口后,影响到了调理电路本应该输出的电压值。
   莫非是噪声影响?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单片机IO的输入电阻低造成的,你可以再加一级电压跟随器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IO的输入电阻低造成的,你可以再加一级电压跟随器应该可以了。

      谢谢!试过了,不是这个问题。发现使用CA0、CA3~CA7之一最为采样通道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一但使用CA1(P1.1)、CA2(P1.2)时就莫名奇怪,影响采样点电压。发现问题所在是P1.1、P1.2口同时为UART口,在lanuch Pad上只有去除连接的两个跳线帽才不至于影响。一开始还以为是MCU的bug。把我折腾得半死。原来问题出在这!!

楼主:
使用lanuch Pad,以后使用CA1、CA2通道要注意了(把我给折腾的。。。。)。此贴就此结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