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switch(i)语句怎么不依次往下执行

楼主(2014-02-27):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switch(i)语句怎么不依次往下执行,就在case 0那停住了,switch(i) i人为给个数就可以执行。菜鸟不懂,大家轻点拍哈:)谢谢啦。
uchar i=0;

void display()
{

          switch(i)
  {
     case 0:
                      LED0=0;
                       LED7=0;

                       i=1;
                       break;
     case 1:
                         LED1=0;
                         LED6=0;
                         LED0=1;
                         LED7=1;
                         i=2;
                         break;
     case 2:
                       LED2=0;
                       LED5=0;
                       LED1=1;
                        LED6=1;
                        i=3;
                        break;
     case 3:
                        LED3=0;
                       LED4=0;
                        LED2=1;
                       LED5=1;
                       i=4;
                       break;
     case 4:
                       LED3=1;
                       LED4=1;
                       LED2=0;
                       LED5=0;
                        i=5;
                      break;
     case 5:
                      LED2=1;
                       LED5=1;
                       LED1=0;
                       LED6=0;
                       i=6;
                      break;
     case 6:
                       LED1=1;
                       LED6=1;
                        LED0=0;
                       LED7=0;
                       i=7;
                       break;
     case 7:
                       LED0=1;
                       LED7=1;
                       i=8;
                       break;

                 if(i==8) i=0;

网友A:
i 不是全局变量或静态变量,所以函数返回后再次执行时i 又为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不是全局变量或静态变量,所以函数返回后再次执行时i 又为0了。

ok  谢谢啦,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