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CodeWarriorr10.4断点调试时怎样查看变量的值?(已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2-28):
你好,楼主!
请问你是想看定义的变量值吗?还是寄存器变量啊?

网友B:
楼主你好
如果是要查看变量的话,只需要双击选中该变量并右键选择Add Watch Expression...就可以了。

之后就可以在Debug界面右上方的Expression窗口中看到该变量值

网友C: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尚未解决,请继续在帖子中讨论。

如果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请参考以下结贴方法:
1、首先在网页的右侧有“我要结贴”,点击进入,界面如下所示:
2、在分数处给分,把相应的分给掉。可以给一个人,也可以给多个人。
3、点击左上角的结贴给分。
这样就把一个贴给结了

楼主:
谢谢,后来研究了一下,明白了,我要看的是实际对应寄存器的值,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