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数据大端对齐,什么又是数据小端对齐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2-27):
一个int型的整数在计算机中占4个字节,那么就有两种排列方法:
    整数0x01020304的两种表示方法
    低地址----------------高地址
     04      03      02      01---------------->方法1:小端模式(高字节放到低地址上)
     01      02      03      04---------------->方法2:大端模式(高字节放到高地址上)  网络字节序

网友A:
楼主参考下这个的吧,看能不呢个提供帮助的啊

网友A:
方法1和方法2的区别就是高位放到高低之还是低地址。
    为了使得不同的主机格式能够无歧义的和网络格式相互赋值,一般牵涉到网络的开发库都会定义一套两种格式之间的转换函数,这样直接使用转换函数就可以完成两者之间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