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使用什么下载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2-28):
应该可以吧 刚入手msp430 还不是特别懂

网友B:
这个用特定的啊,调试编译器的有Iar的还有ccs的

网友B:
jlink是可以的,这个就是用keil的编译软件的

网友C:
这个主要的是MSP430-UIF 仿真器

网友C:
这个可以在电子市场买的到的,淘宝上也有很多种的,不过建议从Ti的代理商利尔达那买的话,问题会很少的

网友C:
有USB型的还有并口形式的编译器的

网友D:
MSP430-UIF 仿真器用得最多,淘宝有的,但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不知道不能升级固件库。

网友E:
你如果有一块LaunchPad上面会有下载器和在线仿真器的,相当爽快。可以直接在CCS和那个IAR下直接使用,设置断点 调试,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