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汽车的压力压力生电

楼主(2014-02-27):
有没有办法可以通过汽车在上面压过便可以生电并储能的?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在地表下面放一个发电机?还是把这个发电机放在车上?不管哪一种方式,都是得不偿失。

网友B:
你想把全国的道路都犁一遍?放个 机器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把全国的道路都犁一遍?放个 机器发电?

并不是,只是希望可以在一小段道路减速带那让汽车压过可以产生少量电能

网友C:
有想法,可以在越野车的车轮弹簧上配置一个发电机

网友D:
记得高中的时候学过用潮汐发电,两片基板有磁场,一片随潮汐上下运动发电。

网友E:
这样的装置设计原理是很简单的,类似于喇叭不就是了,不过你需要做一个大型的,快速按喇叭的纸盆往返运动,就会产生电压了,搞个大型的,或许可以给减速带附近的LED指示牌供电,但是价格呢,使用寿命呢,必须有足够长的切割距离才有足够的电能,蛋疼的就是车子上去可能颠簸一下的感觉……必须用永磁和线圈,电磁铁和线圈是不现实的

想法不错,楼主能克服问题的话或许是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