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2-28):
->是一个整体,它是用于指向结构体、C++中的class等含有子数据的指针用来取子数据。换种说法,如果我们在C语言中定义了一个结构体,然后申明一个指针指向这个结构体,那么我们要用指针取出结构体中的数据,就要用到“->”.
举个例子:
struct Data
{
   int a,b,c;
};              /*定义结构体*/
struct Data * p;/*定义结构体指针*/
struct Data A = {1,2,3};/*声明变量A*/
int x;/*声明一个变量x*/
p = &A ; /*让p指向A*/
x = p->a;/*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取出p所指向的结构体中包含的数据项a赋值给x*/
         /*由于此时p指向A,因而 p->a == A.a,也就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整体,它是用于指向结构体、C++中的class等含有子数据的指针用来取子数据。换种说法,如果我们在C ...

真是谢谢您了,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谢谢您了,讲解的很详细!

你对比点(.)学习一下   和->有区别

网友B:
学习啦 是有区别的

网友C:
学习了,记得初学编程时还经常搞不懂一些符号的输入呢!版主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D:
指针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