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错误怎么改?

楼主(2014-02-28):
TI, ge, TE, BUG, IO
[main.c] "D:\ccs\C2000\cgtools\bin\cl2000" -g -q -fr"D:/ccs/MyProjects/yrpwm/Debug"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v28 -@"Debug.lkf" "main.c"

"target.h", line 38: fatal error: #error Critical  A target must be defined Please define a target in  the CCS Build Options/Compiler Tab/Preprocessor/ Symbol defines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main.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网友A:
从提示来看  应该是需要在build option中对某个进行预编译
Preprocessor
具体说不清楚

网友B:
选择Project/Rebuild All或单击 (Rebuild All)菜单条按钮, CCS重新进行编辑、汇编、连接工程里的所有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