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 USB接口

楼主(2014-02-28):
TM4C123G,仿真接口用的Micro  USB
USB 的1管脚对应5V,但是我查看GPIO模块
PB1配置成输入时最大接受电压为3.6V。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PB1配置成USB0VBUS时,就正好对应USB,1管脚的5V电压?

楼主:
2.GPIO每个管脚最大接受5V电压。如果PB1配置成USB0VBUS时,就正好对应USB,1管脚的5V电压。

USB1脚电压有浮动可能最大到5.25这样会不会击穿管脚

网友A:
对于PB1,作为GPIO时,输入电压最高3.6V;作为USB功能时,满足USB协议规范。因此输入电压可以承受USB总线的电压。

MCU复位后PIN脚为3态,程序对PIN脚做正确的初始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PB1,作为GPIO时,输入电压最高3.6V;作为USB功能时,满足USB协议规范。因此输入电压可以承受USB总线的 ...

谢谢版主答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