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IO输出问题

楼主(2014-02-28):
大家好,最近发现mini2440的一个奇怪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裸机下的程序while里只有两句话:将IO输出高低电平,示波器观察发现IO口输出的方波来回晃动100~400ns,为什么IO输出的波形会波动?按理说应该输出稳定的方波的,在STM32上就没哟这个问题。
程序很简单就2句话,如下
void Main(void)
{
int data = 0x06;
Set_Clk();
rGPFCON = 0x5555;
rGPFUP  = 0xFF;
//设置中断方式为IRQ,关闭所有中断和子中断
rINTMOD     = 0x0;                     //All=IRQ mode
rINTMSK     = BIT_ALLMSK;              //All interrupt is masked.
rINTSUBMSK  = BIT_SUB_ALLMSK;          //All sub-interrupt is masked. <- April 01, 2002 SOP
MMU_Init();

    while(1)
{
       rGPFDAT = (rGPFDAT & 0x0000) | 0xFFFF;
      rGPFDAT = (rGPFDAT & 0x0000);
}

网友A:
rGPFDAT = (rGPFDAT & 0x0000) | 0xFFFF;
rGPFDAT = (rGPFDAT & 0x0000);
我* 你第一句置一 第二句清零  怎么就没有方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GPFDAT = (rGPFDAT & 0x0000) | 0xFFFF;
rGPFDAT = (rGPFDAT & 0x0000);
我* 你第一句置一 第二句清零  怎 ...

他不是说没有方波,是说方波会晃动...

网友A:
那应该是相位噪声吧,时基不准。

楼主(2014-09-24):
这个应该是2449的问题,但是测试2410又不存在这个问题,很奇怪,最后无奈使用双CPU。打电话去问2440技术支持,就几个字敷衍了事:我们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哎太失望了。

网友C:
可能是硬件问题,比如,电源不稳,晶振不稳

或测量问题

网友D:
会不会是频率设置太高?或者用的内部rc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