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口接电阻和电容串联对地的作用?

楼主(2014-02-28):
如图中电源输入口接电阻R3和电容C5串联对地的作用?
哪位大侠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相位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补偿

能解释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解释详细点吗?
谢谢!

wL - 1/(wC) = 0

网友B:
瓷片电容ESR低,要串电阻。如果是电解电容,就不串电阻了。

网友C:
吸收 类似陷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