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屏幕分辨率太差了-有卖液晶屏的联系我

楼主(2014-02-28):
如题,这个芯片能不能挂数码相机的液晶屏呢?速度啥的能满足要求吗?

在打算用数码相机的液晶屏,有卖屏的站内信

网友A:
屏幕是很弱,做做实验,将就将就

网友B:
这个STM32F429 和407基本差不多就是多了支持SDRAM 图形处理这类的

网友C:
挂数码相机那样的,估计够呛

网友D:
个人觉得可以挂数码相机的液晶屏,分辨率640*480的VGA应该没有问题,速度方面至少每秒30帧

网友E:
拍照没啥问题了,429放动画片都可以

网友F:
演示程序让人恍惚间回到了最初的山寨机时代,伪彩+锯齿。  抛开分辨率不说,16位色2.4寸屏不应该是这个色彩啊,或者伽马值什么的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可以挂数码相机的液晶屏,分辨率640*480的VGA应该没有问题,速度方面至少每秒30帧 ...

能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拍照没啥问题了,429放动画片都可以

动画片可以,那估计能挂吧

楼主:
这个屏的画质太那啥了,不是一般能比的,估计能是8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动画片可以,那估计能挂吧

恩,但是用429成本高啊。

网友G:
分辨率的确是不怎么样

网友H: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I:
这个有待提高

网友J:
可以试试

网友K:
只能将就了。。。。不过楼主的这个思路不错,可以试试,期待下文。

网友L:
个人感觉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M:
本身应该没问题:)

网友N:
绝对没有问题,自己捣鼓吧,程序优化的要好,

网友O:
LZ,如果觉得差,可以把板子给我,我还没有呢,我不嫌差。

网友P:
这是开发板,有就不错了,将就一下吧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能将就了。。。。不过楼主的这个思路不错,可以试试,期待下文。

可以

网友Q:
楼主,429支持800*600哦……?你知道的……呵呵。

网友R:
引用 网友F:
演示程序让人恍惚间回到了最初的山寨机时代,伪彩+锯齿。  抛开分辨率不说,16位色2.4寸屏不应该是这个色彩 ...

看着像8位的样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R:
看着像8位的样子

估计还真是8位色

网友F:
STM32F429ZIT6 microcontroller featuring 2 MB of Flash memory, 256 KB of RAM in
an LQFP144 package
On-board ST-LINK/V2 with selection mode swit ch to use the kit as a standalone ST-
LINK/V2 (with SWD connector for programming and debugging)
Board power supply: through the USB bus or from an external 3 V or 5 V supply voltage
L3GD20, ST MEMS motion sensor, 3-axis digital output gyroscope
TFT LCD (Thin-film-transisto r liquid-crystal display) 2.4", 262K colors RGB,
240 x 320 dots
SDRAM 64 Mbits (1 Mbit x 16-bit x 4-bank) including an AUTO REFRESH MODE, and
a power-saving